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C入口问题!

楼主(2007-07-27):
关于C入口问题!
书上说,_c_int0是系统定义的,可在中断vector.asm设置如下:
....
.ref _c_int0
reset B _c_int0
.....
主程序用C,入口是main();
编译连接时,提示: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 undefined.
不能生成.out文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是什么设置不对,请高手指点!!
谢了先!!!!
系统
原因
undefined
主程序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标号不对,应该是不是_c_int00

网友B:
加个库看看,例如
rts6400.lib

网友C:
_c_int00是rts库定义的,你需要在link的时候,把这个库加近来。
bootload-_c_int00-main是程序的运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