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仿真时外扩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30):
仿真时外扩存储器的问题
请教EEWORLD的工程师:听别人说,在用仿真器调试2407时要外扩存储器,否则就不能进行仿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可查?!望清楚的工程师赐教!!
工程师
仿真器
存储器
资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的详细点,搭车同问!
仿真是在RAM进行的,而如2407片内的RAM只有2.5K,根本就不够吧,所以仿真就得另加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还是怎么确定仿真时程序就放在RAM里的呢,是不是CCS 里面LOAD program就会自动下载到ra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