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很奇怪的问题,不知各位遇见过没有

楼主(2007-04-23):
很奇怪的问题,不知各位遇见过没有
有时,用着用着,再开ccs软件就会出现
Can\'t Initiallize Target CPU
1.Target initialization failed<-2092>
2.Check target power,and JTAG connection
I/O Port=240
Board Name:F2812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CPU_1
的问题,而且出错原因还不是很一样。解决方式也千奇百怪,不知怎么就好了;也不知为什么就又坏了。
想从根本上铲除这一顽疾。请各位大虾指点
问题
power
failed
target

网友A(2007-08-01):
出现同样问题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只是在不停的重启PC来解决问题

网友B:
我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好像是插电顺序的问题,好像是先插仿真器接口(我的是USB2.0),然后再给DSP接电源。次序一乱好像就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但是我把仿真器拔下来再插上去就好了

网友D:
你查一下I/O port = 0x240对不对,PCI仿真器应该是0x340,USB仿真器应该是0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