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错误

楼主:
我烧写完程序,运行的时候,显示“Can\'t Set Breakpoint: Error 0x00000008/-107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000004DC
Breakpoint Manager: An error was encountered attempting to set a breakpoint used
for end of program detection.”这是什么原因?请哪位高手给我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这个错误是不能设置断点,可在断点管理对话框中删除相应断点。flash中的程序不能直接设置断点。

网友:
多谢!

谢谢你!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把程序烧写到REM中,能不能设断点?

网友:
在断点设置对话框中选择Break on Prog read
Break on Prog read:当DSP读取某个地址的代码(读取程序空间的内容)的时中断程序运行。一般情况下这种断点用不上,因为可以直接在程序旁边设置断点。但是如果程序是放在flash中,则不能直接设置断点了,只能使用Break on Prog 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