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程序短可以正常Load Program, 程序长了就不行了

楼主:
自己做了一块2407的板, 在编程时发现程序短可以正常Load Program,但程序长度超过一定范围就不行了,错误提示为: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10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请问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如果是软件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检查一下CMD文件是不是正确

网友:
我的cmd文件基本是考得EEWORLD2407开发板提供的演示程序中的cmd文件
这是我的cmd文件: 麻烦给看看哪有问题。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h,         length = 0040h
        FLASH:          origin = 100h,         length = 7EFFh
        SARAM_P:        origin = 8000h,         length = 1000h

  PAGE 1:
        B2:             origin = 0060h,         length = 020h
        B0:             origin = 200h,         length = 100h
        B1:             origin = 300h,         length = 100h
        SARAM_D:        origin = 0C00h,         length = 400h
}

SECTIONS
{
        vectors:        > VECS          PAGE 0
        .text:          > FLASH         PAGE 0
        .data:          > FLASH         PAGE 0
        .bss:           > B0            PAGE 1
        stack:          > B1            PAGE 1
        buffer:         > SARAM_D       PAGE 1
}

网友:
程序怎么才算短呀,我这个够短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分配的存储空间不够,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