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感觉C:\\ti\\tutorial\\sim28xx\\hello1下的hello.c有问题??

楼主:
/*
*  Copyright 2002 by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perty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Restricted rights to use, duplicate or disclose this code are
*  granted through contract.
*
*/
/* \"@(#) DSP/BIOS 4.80.208 12-06-02 (barracuda-l19)\" */
/***************************************************************************/
/*                                                                         */
/*     H E L L O . C                                                       */
/*                                                                         */
/*     Basic C standard I/O from main.                                     */
/*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hello.h\"

#define BUFSIZE 30

struct PARMS str =
{
    2934,
    9432,
    213,
    9432,
    &str
};

/*
*  ======== main ========
*/
void main()
{
#ifdef FILEIO
    int       i;
    char      scanStr[BUFSIZE];
    char      fileStr[BUFSIZE];
    size_t    readSize;
    FILE      *fptr;
#endif

    /* write a string to stdout */
    puts(\"hello world!\\n\";

#ifdef FILEIO
    /* clear char arrays */
    for (i = 0; i < BUFSIZE; i++) {
        scanStr = 0          /* deliberate syntax error */
        fileStr = 0;
    }

    /* read a string from stdin */
    scanf(\"%s\", scanStr);

    /* open a file on the host and write char array */
    fptr = fopen(\"file.txt\", \"w\";
    fprintf(fptr, \"%s\", scanStr);
    fclose(fptr);

    /* open a file on the host and read char array */
    fptr = fopen(\"file.txt\", \"r\";
    fseek(fptr, 0L, SEEK_SET);
    readSize = fread(fileStr, sizeof(char), BUFSIZE, fptr);
    printf(\"Read a %d byte char array: %s \\n\", readSize, fileStr);
    fclose(fptr);
#endif
}
两次都是#ifdef啊,没有见到#ifndef或着elif啊,如果fileio定义了 不是既要输出hello worl又要提示输入一个字符串并将其存入文件............?
而很多书上的解释是如果fileio没有定义,那么输出hello,world,如果fileio定义了,则提示输入一个字符串并将其存入文件............?

网友:
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期望有大虾能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但是是#ifdef FILEIO     //非ifndef  FILEIO
               .........
               puts(hello,world);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谢谢大家,我彻底明白,是我把程序的puts(\"hello,world);看到第一个#ifdef里了,看错了,我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