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死区控制寄存器不起作用?

楼主(2007-08-30):
死区控制寄存器不起作用?
可能是载波频率过高,示波器扫描时间不足以观察脉冲边沿的变化。
上下桥臂驱动脉冲应该是互补,而且上下沿变化是错开的。
示波器
而且
寄存器

网友A:
死区设置DBTCONA的值是03F4H(此设置在SVPWM的程序下可以清楚看到死区),绝对可以排除示波器的问题,因为我用示波器在SVPWM的程序下可以看到死区(载波频率的问题也可以排除,因为用的和SVPWM一样的载波频率)

网友B:
是不是这种产生PWM波的方式就会没有死区,还是别的什么地方还得再设置一下或设置的有错误?请EEWORLD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C:
你这样设置应该是没有死区。因为死区加的时候是在PWM波跳变之前加的,
你把占空比设成100%或0%,PWM波就不会产生跳变,自然没有死区。
你把占空比设成0~100%之间的值,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现在基本可以肯定这种方式确实没有死区,但如果改成小于100%(如改成95%)的占空比,又出现了新问题,因为我的PWM波可能在连续好几个周期内导通(直接转矩控制),这样的话,就要在每个周期交替时产生一个小跳变(剩余的那5%),可我不希望有这个小跳变,请问还有别的方式改正吗?或者是有什么好的别的办法产生直接转矩控制的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