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mlwang_km

楼主(2007-08-30):
请教mlwang_km
应该可以做,SVPWM是空间矢量方法,有具体的算法,看懂了也不难。
空间
算法

网友A:
改调制波频率应该不会影响载波的频率的,载波频率由EV的寄存器决定的撒。具体没做过,但是用2812编过。

网友B:
中频输出是三相 1KHZ 正弦波吗?是不是载波15KH,调制波1 KH?好像中频输出频率还要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