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7 FLASH烧写的问题

楼主:
2407自己作的板子,烧写flash没问题:ok:flash sectors programmed
但擦除的时候出现问题:
unexpected fatal error encountered which may have been caused by a stack overflow,out of memory condition, or access violation
I\'m going to try and save your work before terminating this application
然后其实:确定 取消
我就点了确定
但是,现在程序还没擦除掉,不知道怎么解决
另:烧写的时候MP/MC为低电平,VCCP为5v,那擦除也是一样的,对吧

网友:
是的,EEWORLD的光盘里带的,C2000-2.00-SA-to-TI-FLASH2x.EXE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只烧写了一次,就不能再烧写了,出现问题:
Error: Read status value 0x0002 from symbol PRG_status
Flash algorithm failed during erase operation
是不是flash已经坏了呢?
不管是clear,erase都不行都会报错,不能烧写

网友:
请问烧写到FLASH后还能像下载到ram里那样用仿真器逐步调试吗?还是只能全速运行,已经脱离仿真环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