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的占空比?

楼主:
改变PWM波的占空比可以让电机转,改变PWM波的周期可以
调速。假如周期为500,我让占空比从10变到490和从240变到
260会有什么不一样?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我猜想,这要看电机的特性呀。电机的转速是由频率决定,还是由平均电压决定?

网友:
电机的转速是由频率决定。
请多指教。

网友:
     如果转速由频率决定,调占空比只是改变了平均输出电压。电机对电压有要求吗?

网友:
电机额定电压220伏,有过压和欠压保护。不过我还不知道具体到多少需要保护。
那是不是说占空比变化范围过大,就有可能保护?

网友:
     如果是这样,一般都要有电压 PI 调节,通过对输出电压取样,负反馈,调节占空比,使输出电压稳定在220V。
   总得保证输出电压在220V左右吧?

网友:
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我现在是开环,没有负反馈。
我是搞软件的,对硬件不太行。
我编好程序以后,让那个搞硬件的师傅接上电机试。
他试的时候还接了一个调压器,而且加电压的时候,加的电压比较小,
否则电流就会很大。
这样的话,PWM波的电压和调压器的电压好像都加到电机上了。
我被搞糊涂了。对这一点,你怎么看?

网友:
     我也是编程序的,对强电有点发怵。我想,他们应该提得出要求,占空比该在什么范围?
    还有,你的直流电压是多少?输出的固定占空比的方波,还是SPWM(占空比按正弦规律变化的方波)?这些都对输出有影响。

网友:
领导要我搞绣花机。因为我以前没搞过电机,所以现在处在试验阶段。
因为占空比大了,电流就大,所以需要占空比尽可能小,只要电机能够转。
具体占空比多大,他们没要求。
直流电压现在大约有几十伏吧,如果把占空比降下来,电压还可以再升高。
输出的是SPWM波。

网友:
建议你看本书《电动机的DSP控制〉〉TI公司的DSP应用

网友:
    这本书我也有,因为还没有搞电动机,一直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