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mlwang_km大侠

楼主:
你好!我看过一个帖子:\"请教:这样的波形是怎样编程的呢\".(2006年6月10日12:37发的帖子)
其中有您的回帖.您给的这个程序(产生PWM波的)
#include \"LF2407Regs.h\"

unsigned int actrb[6] = {0x0c30,0x03c,0x030c,0x03c0,0x00c3,0x0c03};

// 事件管理器EVB 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ialEVB()
{

*MCRC=*MCRC|0X007E;// PWM7,8,9,10,11,12 脚选择引脚的基本功能
*EVBIMRA=0X0080;        // 允许定时器3的周期中断
*EVBIFRA=0X0FFFF;        // 清除定时器3的所有中断标志
*T3CON = 0X01700;        // Timer为连续增计数模式,预分频值为128,使用内部时钟
*T3PR = 1500;

*COMCONB = 0X08200;        // 比较操作使能,下溢重载,比较输出使能

*T3CNT = 0;
*T3CON=*T3CON|0X0040;//启动定时器

return;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gisr2()
{
        static unsigned int i;
        i++;
        if (i >= 6)
                i = 0;
        *ACTRB = actrb;
        *EVBIFRA=0XFFFF;        //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
void interrupt nothing()
{
}
main()
{

/************/
// 禁止中断
/************/
asm(\" setc INTM\";
/************/
//系统初始化
/************/
asm(\" setc        SXM\";
asm(\" clrc        OVM\";
asm(\" clrc        CNF\";
*SCSR1=0x81FE;        // CLKIN=10M,CLKOUT=4*CLKIN=40M
*WDCR=0x0E8;        // 不使能看门狗
*IMR=0x0002;        // 允许INT2中断
*IFR=0x0FFFF;        // 清除全部中断标志,\"写1清0\"
WSGR=0x00;                // 禁止所有的等待状态

initialEVB();

asm(\" clrc INTM\";
for(;
        {
        asm(\" idle\";
        asm(\" nop\";
        asm(\" nop\";
        }

}
说是通过测试的.可是为什么我运行到最后一小节,即倒数第六行(从for语句开始).总说for这一行出错.怎么修改都不行.包括后来你又给了一个大程序,也是到这个地方出错.我弄了一下午都弄不好,请您看一下好吗

网友:
    原来的帖子我找不到了,不知为什么会错成这个样子,抱歉!从句法来看,这一段应该是:

   asm(\"clrc INTM\";
for(;
        {
        asm(\" idle\");
        asm(\" nop\");
        asm(\" nop\");
        }

程序用“复制”,“黏贴”操作往上贴时,好像有些符号会改变。

网友:
  又变了, ; 和 ) 会变成一个人脸。
看这回行不行。
for(  ;  ;  )
        {
        asm(\" idle\");
        asm(\" nop\");
        asm(\" nop\");
        }

网友:
     还是不行。帖子一发表,其中有些符号就变了。 for (;;)语句就是设置一个死循环,等待中断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