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的PDPINA

楼主(2007-08-08):
2407的PDPINA
关于欠压、过流保护等,我将它们相与后接到2407的PDPINA,要不要再用软件处理?
谢谢!
软件

网友A:
我想开2407a的PDPINTA中断,这样设置行吗?还要 怎么做吗?当PDPINTA为低时,我的程序进不了中断。
INT1 B _C_INT1 ;地址0002H,INT1,优先级4
........
SPLK #00000011B,IMR ; 开INT1\\INT2中断
.........
_C_INT1
LDP #PBDATDIR>>7
LACC PBDATDIR
AND #0FFDFH
SACL PBDATDIR
CLRC INTM
RET

网友B:
LDP #PBDATDIR>>7
LACC PBDATDIR
AND #0FFDFH
SACL PBDATDIR
是PDPINTA中断后,将一个IO口拉成低电平,驱动个LED做显示。

网友C:
dawancha:
我定义一个标志变量
.bss SIGN,1
在T1下溢中断开始时,将
SPLK #1,SIGN
之后,将一个IO口拉成低电平,此IO口与PDPINTA相连,这样人为的产生PDPINTA故障信号。
在T1下溢中断结束时,将
SPLK #0,SIGN
这样,观察SIGN是1还是0,可以判断
在PDPINTA 中断来时,是不是立即响应
结果是:SIGN为0,即当T1下溢中断本次中断结束后才相应PDPINTA中断。
我的小问题是,你们都说设置标志位,可是我是定义了一个标志变量,2407中可以设置位变量吗?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