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AD转换波动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31):
f2812AD转换波动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
用电位器输出一个电压值,从我watch窗口看到的ADCresult值都在变化,变化比较大。如0xabc0,b为都会能差4,帮忙分析一下可能那里设置不对。谢谢!
原因
电位器
watch

网友A:
刚才实测一个,表测电压0.368V稳定不变,采得的结果在0.34-0.38之间乱跳。做过的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B:
2812内部AD本身就有缺陷,线性度,静态便宜都不怎么好的。你采样的那个值如果是0xabc0那么采样值应该是0x0abc,如果b能跳动4个字,最大应该有64个字的偏差了。好像应该没这么大的,不知道你的硬件设置怎么样的如基准源、模拟数字电源地处理,板子布线等等,还有软件的设计如采样速度,与输入的信号的阻抗匹配等等。 我做的一般最大跳动8个字左右。

网友C:
我用Ti的电机控制程序,有很多时候用到AD的,我试过几个,不论什么设置都是跳动大。而且,不接信号时引脚有电压,大约1V左右。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