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烧写C程序

楼主(2007-09-04):
烧写C程序
我以前烧写汇编程序非常顺利,但是烧写C程序却出了问题。
我写了一个C程序,仿真可以,烧写之后却不对。
请问烧写汇编程序和C程序有什么不同?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程序

网友A:
在你c程序烧写后,准备运行前,你的dsp系统c环境建立了没有啊?
这个环境是在库函数里的,在仿真器时,他一般会自己调用,但在脱离仿真器时,要复位中断执行后,才能建立这个环境。

网友B:
准备运行前,C环境应该没有建立。
“复位中断执行后”,是不是说还要在程序里写一个复位中断程序,
这个程序执行以后,才能建立C环境。

网友C:
程序调出来没有啊
我用的是6713!我说一下我的系统的过程:
系统复位

网友D:
我用的是2406,没有你用的那个复杂。
我把vectors.asm中的
RESET: B _main改成
RESET: B _c_int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