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ck 40

楼主:
我在书上看到CMD文件里有
-stack 40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设置堆栈。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还想问的更清楚一点。后面那个40是固定格式呢,
还是可以改成其他的值?40到底什么意思?
请你多指教。

网友:
当然是堆栈大小了。不是固定的。

网友:
谢谢你,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