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各位版主和高手:中断调试

楼主(2007-09-08):
请教各位版主和高手:中断调试
我编了一个小的中断程序,运行成功了,可是有的时候又不行?这是为什么?
另外我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点亮了一个灯,按说灯只要亮就说明进了中断,我这里会出现灯亮,PIVR向量却为0,且time也没有加1,这种情况是算进了中断了还是没进中断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TIME2_ISR:
LDP #EVAIFRA>>7
SPLK #0FFFFh,EVAIFRA
LDP #time1>>7
LACLtime1
ADD #1
SACL time1
LDP #ledindex>>7
SPLK #0001h,ledindex;亮灯表示进中断
OUT ledindex,000Ch
谢谢各位老师和高手,给我指教一下吧!
子程序

网友A:
灯是一直亮着
我设置了一下断点在 LDP #ledindex>>7处,restart后能运行到此处,然后我又在主程序中设置断电,能够运行回去,然后就会不来了

网友B:
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只进了一次中断,试试在中断子程序最后清定时器中断标志和开总中断。

网友C:
你没有清除中断
开中断

网友D:
中断进不去于堆栈有些关系,如果把“保护现场”和“回复现场”这两部分的进栈和出栈去掉,中断程序就可以很好的运行,这是什么原因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