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load program求救,急!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这个是我的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h,         length = 0040h
        FLASH:          origin =0100h,         length = 7F00h
        SARAM_P:        origin = 8100h,         length = 1000h
  PAGE 1:
        B2:             origin = 0060h,         length = 020h
        B0:             origin = 200h,         length = 100h
        B1:             origin = 300h,         length = 100h
        SARAM_D:        origin = 0C00h,         length = 400h
}
SECTIONS
{
        vectors:        > VECS          PAGE 0
        .text:          > FLASH         PAGE 0
        .data:          > FLASH         PAGE 0
        .bss:           > B2            PAGE 1
        stack:          > B1            PAGE 1
        buffer:         > SARAM_D       PAGE 1
}
这个是我的gel文件:
#define SCSR1         0x7018
#define SCSR2         0x7019
#define MP        0x0f
#define MC        0x0b
/* The Startup() function is executed when the GEL file is loaded. */
StartUp()
{
        F2407_Init();

}
F2407_Init()
{
        GEL_Reset();
        GEL_MapReset();
        GEL_MapOn();

        GEL_MapAdd(0x0000,0,0x8000,1,1);        /* Flash/External SRAM */
        GEL_MapAdd(0x8000,0,0x8000,1,1);        /* External SRAM */

        GEL_MapAdd(0x0000,1,0x0060,1,1);        /* MMR */
        GEL_MapAdd(0x0060,1,0x0020,1,1);        /* B2 */
        GEL_MapAdd(0x0200,1,0x0100,1,1);        /* B0 */
        GEL_MapAdd(0x0300,1,0x0100,1,1);        /* B1 */
        GEL_MapAdd(0x0800,1,0x0800,1,1);        /* SRAM */
        GEL_MapAdd(0x1000,1,0xF000,1,1);        /* External SRAM */
}
menuitem \"F2407 DEBUGGER\";
hotmenu flash_disable()
{
        *(int *)SCSR2 = MP;
}

hotmenu flash_enable()
{
        *(int *)SCSR2 = MC;
}
这个是我的asm文件:
.global     start
        .global                PHANTOM

        .data

b0        .word        0fffEh                ;turn-on GPIO0
b1        .word        0fffDh                ;turn-on GPIO1
b2        .word        0fffBh                ;turn-on GPIO2
b3        .word        0fff7h                ;turn-on GPIO3
b4        .word        0ffEFh                ;turn-on GPIO0
b5        .word        0ffDFh                ;turn-on GPIO1
b6        .word        0ffBFh                ;turn-on GPIO2
b7        .word        0ff7Fh                ;turn-on GPIO3
GPR0        .word        0

        .include f2407.h
KICK_DOG        .macro
        LDP        #00E0h                ;DP-->7000h-707fh
        SPLK        #05555h,WDKEY
        SPLK        #0aaaah,WDKEY
        LDP        #0h                ;DP-->0000h-007fh
        .endm

        .text
start:
        LDP        #0h
        SETC        INTM
        SETC        CNF
        SPLK        #0000h,IMR
        LACC        IFR
        SACL        IFR
        LDP        #00E0h
        SPLK        #0200h,SCSR1
        SPLK        #006Fh,WDCR
        KICK_DOG
        SPLK        #0h,GPR0
        OUT        GPR0,WSGR

        LDP        #00E1h
        SPLK        #00000h,MCRA
        SPLK        #0FF00h,MCRB
        SPLK        #00000h,MCRC

        SPLK        #0FFFFh,PADATDIR
        SPLK        #0FFFFh,PBDATDIR
        SPLK        #0FFFFh,PCDATDIR
        SPLK        #0FFFFh,PEDATDIR
        SPLK        #0FFFFh,PFDATDIR

MAIN:
        LDP        #0

LOOP:

        LDP        #00E1h

        setc        xf
        CALL        DELAY
        SPLK        #0FFFFh,PADATDIR
        CALL        DELAY
        SPLK        #0FFFFh,PBDATDIR
        CALL        DELAY
        SPLK        #0FFFFh,PCDATDIR
        CALL        DELAY
        SPLK        #0FFFFh,PEDATDIR
        CALL        DELAY
        SPLK        #0FFFFh,PFDATDIR
        CALL        DELAY

        CALL        DELAY

        clrc        xf
        CALL        DELAY
        SPLK        #0FF00h,PADATDIR
        CALL        DELAY
        SPLK        #0FF00h,PBDATDIR
        CALL        DELAY
        SPLK        #0FF00h,PCDATDIR
        CALL        DELAY
        SPLK        #0FF00h,PEDATDIR
        CALL        DELAY
        SPLK        #0FF00h,PFDATDIR
        CALL        DELAY

    CALL        DELAY

        B        MAIN

DELAY:

D_LOOP:
        RPT        #0FFh
        NOP
        RET

PHANTOM:
        KICK_DOG
        B        PHANTOM
结果就是load不了,提示数据空间有错,我也照FAQ上面的提示分配了数据和程序存储空间,还是不行,我的这块2407才刚买的,应该没问题的。我是完全照给我的光盘上面的GPIO程序,但就是load不了。仿真器和板子接上以后也有按安装说明的提示reset成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各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
造成程序不能load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你可以把详细的情况说明一下,大家再帮你看看

网友:
自己做的板子,TI的5402,load program时出现以下提示:
Trouble Writing Target CPU memory: Error 0x80001024/-1058 Fatal Error during: Register, Execution, Target,  Device driver: Emulator Controller not responding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行了,GEL选项里面点击enable flash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