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2407A烧写次数大约是多少?请大家根据自己经验都来答 ...

楼主(2007-06-14):
LF2407A烧写次数大约是多少?请大家根据自己经验都来答一下!
我用了两片,都写了十几次就坏了,unlock成功后也不好用,可能是flash真的坏了,
在此我想统计一下,请帮个忙,大家都答一下。
FLASH
统计

网友A(2007-07-31):
烧片子问题解决了
第三个片子写了几十次了,没问题,
把jtag Pin5 3.3V改成5v供电就行了

网友B(2007-09-19):
请问
3.3v供电就不行嘛??
我烧了十几次,后来就出现clear 0x0001处 错误!!!!

网友C:
2407用的是5V FLASH,它的说明书上说的是烧写次数>50次,我用过几片,曾经有一片烧写几十次后就不能烧写了,另外的没有遇到坏过,每片至少有3百次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