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如果有多个c源文件,添加后还需要那些操作?

楼主(2007-09-07):
如果有多个c源文件,添加后还需要那些操作?
有多个c源文件,添加文件后编译,对于放在非main的文件中的函数,无法识别,但可以看到对别的c源文件也编译了,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所有不在main文件中的函数均在头文件中列出,并加了extern
源文件
如何

网友A:
是呀,C手册里是这样讲的。

网友B:
编译设置问题
我想是编译设置问题,我的CCS设置就能自动找到其他.C中的函数啊

网友:
高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应该精简(尤其是中断发生频繁的情况下),不能占用太多的CPU时间,否则对低优先级中断会有影响。当然这只是一般原则,具体尺度如何掌握,还得靠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