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婵犳鍠氶幊鎾诲磹閼恒儳顩查柟缁㈠枛缁狀垱绻涢幋鐐电焼缂侇噯鎷�
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片外flash ROM和程序空间的问题?
faulkner
faulkner

网友A(2007-09-26):
请教片外flash ROM和程序空间的问题?
在用dsp的EMIF外扩的Flash ROM芯片,这个flash ROM扩空间是不是不能被映射到dsp的存储空间(程序空间,数据空间,I/O空间),他只是存储了程序代码,等dsp上电后再将这些代码通过bootloader转移到dsp的程序空间。
情况是不是这样?
小弟初学,请指教吧 !谢谢
空间
FLASH
程序
上电

网友B:
对于你的情况:
flash ROM扩空间是被映射到dsp的数据空间

网友C:
这个flash rom的物理地址映射在VC5402 dsp的程序空间的0x0000~0xFFFF(ovly=1)。br />
另外,dsp片外同时扩展了RAM和 ROM 的时候,他们的地址是重叠的,在映射片外的物理存储器时,在cmd文件中,有MEMORY说明,如origin= 0x20000, length=xxx等,我举例说的,数据不一定合适。那么这时到底是映射的片外的ram呢,还是Flash rom?

网友D:
我觉得 你现在对.cmd文件是在是没有理解,在看看书吧。
如果还是觉得有问题,可以QQ63371617,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