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c语言和线性汇编混合编程

楼主(2007-09-24):
c语言和线性汇编混合编程
c语言和线性汇编混合编程时,
主函数(c语言)和线性汇编语言编写的子函数是连个文件吧
为什么连接时发生了很多错误呢?
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东西?
请高手指教
C语言
编程

网友A:
请问怎么使用软件流水技术对程序进行优化呢?
是不是直接按自己的算法编写对应的并行的汇编语言的程序呢?还是在ccs中设置好参数,自动实现软件了?
编写好的程序的扩展名是.asm?若是,那参数怎么传递到汇编语言的程序中呢?
谢谢回答!!

网友B:
c和汇编混合编程,我想问一下数的定标怎么解决的啊,我一直不明白这个问题,一般都dsp都是定点的,可c支持的浮点的啊,怎么解决数据转换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