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刚回来的EVM板,编译自带例程时总提示bios版本不兼容怎 ...

楼主(2006-09-16):
刚回来的EVM板,编译自带例程时总提示bios版本不兼容怎么回事啊??
大侠指教啊~~
具体如下:
\"c:\\ti\\plugins\\bios\\gconfgen\" led.cdb
\"led.cdb\", line 1: error: Version 4.90.270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is version of BIOS. Please open this file in the Configuration Tool and update.
我打开bios配置工具后找不到可以修改版本号的地方啊....
急,谢谢了
注:lib里面和include里面的文件除过bios自动生成的几个,都和我的本机目录对应上了。
我的ccs版本是 ccs2.20.00的,是不是太低了?用的spectrumdigital公司5509A evm板
工具
公司
compatible
version
include

网友A:
打开Help 搜索关键词 vers utility

网友B:
嗯?能讲讲具体怎么弄吗?
我用vers查看显示如下:
=====================
C:\\ti\\boards\\evm5509a\\examples\\post>\\ti\\bin\\vers postcfg.s55
postcfg.s55:
C:\\ti\\boards\\evm5509a\\examples\\post>\\ti\\bin\\vers postcfg.h55
postcfg.h55:
*** xdc-c38
C:\\ti\\boards\\evm5509a\\examples\\post>\\ti\\bin\\vers postcfg.h
postcfg.h:
C:\\ti\\boards\\evm5509a\\examples\\post>
=====================
然后呢?多谢多谢!

网友C(2007-10-13):
当然用中断了好了

网友D:
应该不会有问题。
因为程序执行的时间很快,是微秒级的。
正反转信号不可能来这么快。
如果你的中断程序不是太长,应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