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有两问题,不知如何解答

楼主(2007-10-18):
有两问题,不知如何解答
刚学C6000,现遇到两个问题,请高人指点下,谢谢!
1.为什么我一进入程序,中断标志IFR=0x00000400,也就是表明有INT10请求啊,后加ICR =0xffff进行清除,怎么也清除不了,不知为什么?不知有影响没?
2.我用了INT6中断后,程序中加不加中断向量表效果是一样的,进中断后进行发数据,两者出来的数据都是对,好像中断向量表感觉没有什么用一样?没有写中断向量表是不是会跑飞?上次做了一个简单的定时器中断时,不加中断向量表,运行就会跑飞。
不知是什么原因,恳请能有人指点下,谢谢!
如何
影响

网友:
1、是SDRAM定时中断吧,没有影响的。
2、应该是必须写中断向量表的,会不会是你调试过程中int6中断地址处有你上次下载的中断向量,所以恰好正确而以。

网友A:
我使用的GPIO的第6管脚引起中断的。你说得对,好像是保留了上次的地址,我没加了中断向量表,reset cpu后就会跑飞,之后再restart后,就会跑飞,加了就好了。那原来的INT10是怎么出现的呢?我对它根本没有设置啊?对GPIO中断有影响没?
非常谢谢!

网友B:
这个是SDRAM计时器产生的中断,你可以不用理会的。只要你不使能IER中相应的标志位,对其它中断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