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12编写ADC出现的三个问题

楼主(2007-10-18):
请教:2812编写ADC出现的三个问题
问题1:运行时调用的InitSysCtrl.c文件的头文件#include DSP28_Device.h打不开
2:延时中(20us延时)计算循环次数count=(((20us*1000L)/cpu_clockspeed)-9L)/5,算术中的cpu_clockspeed是多少?
3:1ms对电流采样一次,HISPCLK6分频,周期寄存器值T1PR=1MS*150M/6?
延时
计算
include
寄存器
count

网友A:
嘿嘿,俺自己顶一下

网友B:
运行时调用的InitSysCtrl.c文件的头文件#include DSP28_Device.h打不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就是运行时出现的
\"DSP28_SysCtrl.c\", line 17: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_Device.h\"
还有其他两个问题,救急阿

网友D:
上面3个问题都解决了,又出现了一个长久困扰我的问题,我自己写的程序运行都在这里卡掉了
\"C:\\ti\\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 RAM_Link.cmd: error: can\'t open file \'/.obj\' for inpu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3 Warnings, 0 Remarks.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