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怎样调试?急救!

楼主(2007-10-22):
怎样调试?急救!
我自己做了一块6711的板子,现在cpu和SDRAM都焊好了。JTAG仿真也能进入CCS。现在我想自己做个亮灯的程序放到SDRAM中运行。我该怎么做?需要修该头文件吗?请教高手,最好能一步步说的详细些,我是新手。
仿真
程序
最好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Ti公司的例子,到TI网站上下载吧!

网友B:
首先下载ti的历程
初始化程序的几个文件组合一起编译
无需修改头文件,除非你想自己声明一些新的变量之类的
通过初始化的程序之后
查你需要的亮灯引脚相应的寄存器循环写1或0记住中间加延时,即可测试了。
6711的sdram我不知道如何进
但一般来说应该是硬件配置好之后就应该有相应的首地址,在2812,是由是否使用bootloader决定的,只能请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