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编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symbol \'.\' 这是怎么回事啊?
出问题的语句是这样的
.title               \"vectors.asm\"

网友:
你的.title是不是顶格写的?

网友:
出现错误的程序

.title               \"vectors.asm\"
.ref           _c_int0,_nothing,_adint
.sect         \".vectors\"
reset:                 b      _c_int0                // 复位向量
int1:           b             _adint                 // A/D中断向量
int2:           b          _nothing
int3:           b           _nothing
int4:           b           _nothing
int5:           b           _nothing
int6:           b           _nothing

// 该程序用于进行A/D转换的演示,A/D转换的结果存于数足ADRESULT[16]中,
// 寄存器cesi用于测试每个A/D转换的结果
#include           \"register.h\"
int ADRESULT[16];// 定义一个数组用于保存AD转换的结果
volatile  unsigned  int  *j;        // 定义一个指针变量j
int               i=0X00,ces;
//  屏蔽中断子程序
void inline disable()
{
    asm(\" setc INTM\";
}
// 开总中断子程序
void inline enable()
{
    asm(\" clrc INTM\";
}
// 系统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asm(\" setc      SXM\";        // 符号位扩展有效
   asm(\" clrc     OVM\");        // 累加器中结果正常溢出
   asm(\" clrc      CNF\");        // B0被配置为数据存储空间
   *SCSR1=0x81FE;        // CLKIN=6M,CLKOUT=4*CLKIN=24M
   *WDCR=0x0E8;        // 不使能看门狗,因为SCSR2中的WDOVERRIDE
                        // 即WD保护位复位后的缺省值为1,故可以用
                          // 软件禁止看门狗
   *IMR=0x0001;        //  允许INT1中断
   *IFR=0x0FFFF;        //  清除全部中断标志,\"写1清0\"
}
// AD初始化子程序
void  ADINIT()
{
   *T4CNT=0X0000;        // T4计数器清0
   *T4CON=0X170C;        // T4为连续增计数模式,128分频,且选用内部时钟源
   *T4PER=0X75;        // 设置T4的周期寄存器
   *GPTCONB=0X400;        // T4周期中断标志触发AD转换
   *EVBIFRB=0X0FFFF;        // 清除EVB中断标志,写\"1\"清0
   *ADCTRL1=0X00;        // 采样时间窗口预定标位ACQ PS3-ACQ PS0为0,
                // 转换时间预定标位CPS为0,AD为启动/停止模式,排
                // 序器为级连工作方式,且禁止特殊的两种工作模式
   *ADCTRL2=0X8404;        // 可以用EVB的一个事件信号触发AD转换,
        // 且用中断模式1
   *MAXCONV=0X00;        // 16通道
   *CHSELSEQ1=0X00;
        // 转换通道是0-15
}
// 启动AD转换子程序(通过启动定时器4的方式间接启动)
void  ADSOC()
{
   *T4CON=*T4CON|0X40;        // 启动定时器4
}
// 若是其它中断则直接返回子程序
void interrupt nothing()
{
   return;
}
// AD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interrupt  adint()
{
   asm(\" clrc      SXM\");        // 抑制符号位扩展
   j=RESULT0;        // 取得RESULT0的地址
   for(i=0;i<=15;i++,j++)
   {
      ADRESULT=*j>>6;         // 把AD转换的结果左移6位后存入规定的数组
    ces=ADRESULT;                // 检验每个A/D转换的结果
   }
   *ADCTRL2=*ADCTRL2|0X4200;        // 复位SEQ1,且清除INT FLAG SEQ1标志写\"1\"清0
   enable();        // 开总中断,因为一进入中断总中断就自动关闭了
}
main()
{
   disable( );        // 禁止总中断
   initial( );        // 系统初始化
   ADINIT( );        // AD初始化子程序
   enable( );         // 开总中断
   ADSOC( );        // 启动AD转换
   while(1)
   {
      if(i==0x10)   break;        // 如果已发生中断,则停止等待(发生中断后,i=0x10)
  }        // 等待中断发生
   *T4CON=*T4CON&0X0FFBF;        // 停止定时器4,即间接停止A/D转换
   while(1)
   {
       ;
   }        // 死循环,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在此可以利用A/D转换的结果用于一些运算
}

网友:
好象是有堆栈的,我把主程序之前的部分去掉了,加载了vectors.asm文件到source里,又出现了这样的错误:can not allocate .stack,size 00000400(page1);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弄的北航大学出版社的<TMS320LF2407XDSP C语言开发应用>这本书里的原程序,怎么会有这么多错误呢?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