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open include file \"c240.h\"

楼主(2007-10-23):
can\'t open include file \"c240.h\"
这样的错误要怎么改才行???
include
file

网友A:
把.h文件添加的工程里。

网友B:
没有C240.h
我安装的CCS3.1,里面找不到c240.h这个文件,怎么办??要我自己写一个吗?

网友C:
CCS3.1我没用过,不过我认为里面应该有和C240.H
对应的文件,你找找看。
如果还没有,那你只好自己写了。

网友D:
那么您用的开发环境c240.h存放在哪个位置??

网友E:
我是拷贝的一个例子中的240X.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