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进不去

楼主:
这是我编的一个小程序
.text
_c_int0:
         SETC INTM
         CLRC SXM
         CLRC OVM
         CLRC CNF            ;B0配置为数据空间
         LDP #0E0H
         SPLK #604H,SCSR1   ;时钟1倍频
         SPLK #0E8H,WDCR     ;不使能WDT
         LDP #0
         SPLK #02H,IMR       ;使能中断优先级INT2
         SPLK #0FFFFH,IFR    ;清中断标志
         LDP #DP_EVA         ;指向7400~7480h区
         SPLK #80H,EVAIMRA   ;使能1T1PINT
         SPLK #0FFFFH,EVAIFRA;清EVA中断标志
         SPLK #0,GPTCONA
         SPLK #177H,T1PR     ;1ms产生一次中断
         SPLK #0,T1CNT
         SPLK #164CH,T1CON
         CLRC INTM
WAIT:    NOP
         B WAIT
GISR2:
         LDP #0E0H;
         LACC PIVR,1
         ADD #PVECTORS
         BACC
T1PINT_ISR:
           LDP #DP_EVA
           SPLK #0,T1CNT
GISR2_RET:
           CLRC INTM
           RET
PHANTOM:
           ;KICK_DOG
           RET
         END

cmd文件为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0000h, length=0040h
   PVECS: origin=0044h, length=0100h
   PM:    origin=1000h, length=0200h
PAGE 1:

   B2:    origin=0060h, length=0020h
}

SECTIONS
{
   .vectors  {} > VECS  PAGE 0
   .pvecs    {} > PVECS PAGE 0
   .text     {} > PM    PAGE 0
}
向量表的部分省略,程序义务错误
load program时提示如下:
请那位大哥帮我分析分析

附件

网友:
忘了说了
芯片是2401a,内部程序存储器是Flash

网友:
看一下你的.gel文件的设置!

网友:
高手能否给解释一下?

网友:
你用到.gel文件了吗,可也把你的.gel文件发来看看。

网友:
ccs自带的gel文件啊
/********************************************************************/
/* Code Composer Studio supports five reserved GEL functions that   */
/* automatically get executed if they are defined. They are:        */
/*                                                                  */
/* StartUp()              - Executed whenever CCS is invoked        */
/* OnReset()              - Executed after Debug->Reset CPU         */
/* OnRestart()            - Executed after Debug->Restart           */
/* OnPreFileLoaded()      - Executed before File->Load Program      */
/* OnFileLoaded()         - Executed after File->Load Program       */
/*                                                                  */
/********************************************************************/

StartUp()
{
    /* Initialize F2401 memory map */
    F2401_Memory_Map();
}

/* uncomment the function(s) you want Code Composer Studio to execute
OnReset(int nErrorCode)
{
}

OnRestart(int nErrorCode)
{
}

OnPreFileLoaded()
{
}

OnFileLoaded(int nErrorCode, int bSymbolsOnly)
{
}
*/

menuitem \"Initialize Memory Map\";

/*----------------------- F2401 Memory Map -------------------------*/
/*                                                                  */
/*   The entire LF2401 address space (program, data, IO) is mapped  */
/*   as RAM with two exceptions. The on-chip flash is mapped as     */
/*   ROM and the following illegal/reserved sections are not        */
/*   mapped:                                                        */
/*                                                                  */
/*   Illegal/Rsvd Program    Illegal/Rsvd Data    Illegal/Rsvd IO   */
/*   --------------------    -----------------    ---------------   */
/*   0x2000 - 0x7fff         0x0080 - 0x01ff      0x0000 - 0xff0e   */
/*   0x8200 - 0xfeff         0x0400 - 0x07ff      0xff10 - 0xffff   */
/*                           0x0a00 - 0x6fff                        */
/*                           0x8000 - 0xffff                        */
/*------------------------------------------------------------------*/
hotmenu F2401_Memory_Map()
{
    GEL_MapReset();
    GEL_MapOn();

    /* Program Memory Maps */
    GEL_MapAdd(0x0000,0,0x2000,1,0);        /* On-chip flash memory */
    GEL_MapAdd(0x8000,0,0x0200,1,1);        /* SARAM                */
    GEL_MapAdd(0xff00,0,0x0100,1,1);        /* DARAM (B0), CNF=1    */

    /* Data Memory Maps */
    GEL_MapAdd(0x0000,1,0x0060,1,1);        /* Mem mapped regs      */
    GEL_MapAdd(0x0060,1,0x0020,1,1);        /* DARAM B2             */
    GEL_MapAdd(0x0200,1,0x0200,1,1);        /* DARAM B0 & B1        */
    GEL_MapAdd(0x0800,1,0x0200,1,1);        /* SARAM                */
    GEL_MapAdd(0x7000,1,0x1000,1,1);        /* Peripherals          */

   /* I/O Memory Maps */
    GEL_MapAdd(0xff0f,2,0x0001,1,1);        /* Flash ctrl mode reg  */
}

menuitem \"Watchdog\";
hotmenu Disable_WD()
{
    /* Enable WD override */
    *0x7029 = *0x7029 | 0x0068;
    *0x7025 = 0x0055;
    *0x7025 = 0x00AA;

网友:
你使用的片上存储器吧,片上存储器的0000h-2000h是flash,是不能load程序的,而且,你在.gel文件里设置成了禁止写 /* Program Memory Maps */
    GEL_MapAdd(0x0000,0,0x2000,1,0);        /* On-chip flash memory */
                                                         ~
   GEL_MapAdd(0x8000,0,0x0200,1,1);        /* SARAM                */
    GEL_MapAdd(0xff00,0,0x0100,1,1);        /* DARAM (B0), CNF=1    */

可你的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0000h, length=0040h
   PVECS: origin=0044h, length=0100h
   PM:    origin=1000h, length=0200h

是从0000h始的,因此有此错误!!

把memory改为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8000h, length=0040h
   PVECS: origin=8044h, length=0100h
   PM:    origin=8100h, length=0200h
....

试试,如没有中断,应该会好使得。

网友:
谢谢你
可我的程序是要用中断的,
而且我看书上的程序都是从0000h开始的a,
为什么要从8000h开始?
小弟新学,请问还有别的什么方法来设置吗
比如改ge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