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的打开与关闭

楼主:
最近用到GPIO作中断,知道要使GPIO工作,首先要将其打开,也即GPIO_open(GPIO_DEV0,GPIO_OPEN_RESET),但不知为什么,我在程序去掉这句,GPIO还是正常工作啊,GPIO中断可以进,最后用GPIO_close(hGpio),把GPIO关掉,觉得也没有作用,不知什么原因?希望高手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
板子复位,程序重新编译和装载,还可以正常工作么?

网友:
我reset cpu,后编译,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效果跟没有打开GPIO端口效果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十分谢谢你的回答。对啊,我采用的是CSL来配置,但我看到如果用CSL配置,文档中要求是使用GPIO之前必须打开GPIO端口的。我看了一些GPIO的配置,基本上首先用GPIO_open来打开。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由于刚学6713,故不太懂你所说的CSL GUI TREE方式是寻种方式,我没有在CDB文件下使用图形界面配置GPIO,我的include头文件的csl_gpio.h有GPIO_open和GPIO_close等之类的函数,非常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应该在csl的库文件里,不在bios下。

网友:
我用的是CCS2.2的,我的include头文件的csl_gpio.h有GPIO_open和GPIO_close等之类的函数,是不是这两句话本来就没有效果,还是何原因呢?

网友:
GPIO模块没有使用过,你可以观察一下相应寄存器的初始化值是否有影响。比如我使用了GPIO4作为我的外部中断源,系统Reset后的默认值就可以直接用,不用再设置。只需要开启相应的中断位就可以响应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