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给讲讲定时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5502的板子,在板上UARTONCHIP测试程序中,GPT_Config  MyGptConfig {0,0,0,0,0,0x56c4,0x0003,0...}函数中的0x56c4,0x0003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能不能把具体的计算过程告诉我?我对这个问题已经困惑很久了,查了很多的资料始终也没弄明白,知道的朋友们给我讲讲吧,谢谢了!!!呜呜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gpt.h>
#include <csl_uart.h>
#include \"Uart_Function.h\"

/* Reference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 This symbol is defined in file, vectors.s55 */
extern void VECSTART(void);

/* Function/ISR prototypes */
interrupt void Timer0Isr(void);

/* Create a TIMER_Handle object for use with TIMER_open */
GPT_Handle          hGpt;
Uint16 Counter;
Uint16 EventId0;                 // 定时器0所对应的事件ID号

/****************************************************************/
/* Define and initialize the GPT modul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 Input fast peripheral clock is 100MHz                                                 */
/* Generate character interval interrupt    Note:1etu=1/9600秒         */
/*--------------------------------------------------------------*/
/* 10etu                0x19708                1.042ms                                                                */
/* 12etu                0x1E870                1.250ms                                                                */
/* 14etu                0x239D8                1.459ms                                                                */
/* 20etu                0x32E10                2.084ms                                                                */
/* 40etu                0x65C20                4.168ms                                                                */
/****************************************************************/
GPT_Config  MyGptConfig = {
0,                                 //Emulation management register
0,                                 //GPIO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0,                                        //GPIO enable register
0,                                        //GPIO direction register
0,                                       //GPIO data register
//0x39D8,                                             //Timer period register 1(主频为200MHz)
//0x0002,                                    //Timer period register 2
0x56C4,                                           //Timer period register 1(主频为300MHz)
0x0003,                                 //Timer period register 2
0,                                //Timer period register 3
0,
GPT_GPTCTL1_RMK(                        //Timer control register 1
  GPT_GPTCTL1_TIEN_NOT_GATED,
  GPT_GPTCTL1_CLKSRC_VBUS,
  GPT_GPTCTL1_ENAMODE_CONTINUOUS,
  GPT_GPTCTL1_PWID_INACTIVE_1CYCLE,
  GPT_GPTCTL1_CP_CLOCK_MODE,
  GPT_GPTCTL1_INVIN_DONT_INVERT_OUTPUT,
  GPT_GPTCTL1_INVOUT_DONT_INVERT_OUTPUT
GPT_GPTCTL2_RMK(                        //Timer control register 2
  GPT_GPTCTL2_TIEN_NOT_GATED,
  GPT_GPTCTL2_CLKSRC_VBUS,
  GPT_GPTCTL2_ENAMODE_CONTINUOUS,
  GPT_GPTCTL2_PWID_INACTIVE_1CYCLE,
  GPT_GPTCTL2_CP_CLOCK_MODE,
  GPT_GPTCTL2_INVIN_DONT_INVERT_OUTPUT,
  GPT_GPTCTL2_INVOUT_DONT_INVERT_OUTPUT
GPT_GPTGCTL1_RMK(                        //Global timer control register
  GPT_GPTGCTL1_PSC34_DEFAULT,
  GPT_GPTGCTL1_TIMMODE_DEFAULT,
  GPT_GPTGCTL1_TIM34RS_IN_RESET,
  GPT_GPTGCTL1_TIM12RS_IN_RESET

};

网友:
在帮助里面找C55x Chip Support Library中的GPT Module,里面有GPT_Config的结构说明:
Structure

GPT_Config

Members

Uint16 gptemu   //Emulation management register
Uint16 gptgpint   //GPIO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Uint16 gptgpen   //GPIO enable register
Uint16 gptgpdir   //GPIO direction register
Uint16 gptgpdat   //GPIO data register
Uint16 gptprd1   //Timer period register 1
Uint16 gptprd2   //Timer period register 2
Uint16 gptprd3   //Timer period register 3
Uint16 gptprd4   //Timer period register 4
Uint16 gptctl1   //Timer control register 1
Uint16 gptctl2   //Timer control register 2

Uint16 gptgctl1   //Global timer control register

Description

This is the GPT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used to configure a GPT device. The user should create and initalize this structure before passing its address to the GPT_config function.

看这个结构,都是寄存器的设置,因此如果你要找相应的寄存器的说明的话,就要找相应的文档:
TMS320VC5501/5502 DSP Timers Reference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