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CONST常量分配的问题,ROM OR RAM

楼主(2007-10-11):
.CONST常量分配的问题,ROM OR RAM
各位:
由于想作个常量表,用来以后的查表方便,大约2500个点吧。写在ROM里面,用的是C编程,但是看程序反汇编用的是BLDD指令取数据,也就是从数据存储区里面取数据,可是我的数据在程序区域,所以数据读回来的不对。
所以想问问是不是要设置.CMD里面的内容,应该怎样设置呢?
用的是DSP2407系列的,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数据
程序

网友A:
在.CMD里把.const放到数据寄存器里,即在PAGE1里定义一个寄存器空间,然后在SECTIONS中将.const指向这个空间就行了

网友B:
在RAM里面的数据在掉电以后就不再有了,不能用C语言进行读写
看汇编程序用的指令是BLDD读的是数据存储区的内容。

网友C:
我也是同样问题呀!怎么解决呀!
我也是用C语言写的呀!

网友D:
汇编可以实现这种功能。你们可以在C中嵌入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