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402程序空间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空间是大于64k的,但是我发现好像5402只能在第0页里运行,不能自动转换到第一页,但程序在64k至128k时候它的地址线A16好像一直都是低,是不是要像访问高页的程序空间还有其他的东西要设置阿,
急用,在这里先谢谢了
我的配置:
SRAM的A0~~A17和DSP的A0~~A17直接相联,
SRAM的CS和DSP的PS相联,
SRAM的we和DSP的RW相联,
SRAM的OE和DSP的(not RW) 相联,
请问,这样为什么不能访问64K以上的程序空间啊

网友:
连接有问题,请看FAQ

网友:
怎么扩展程序和数据空间大于64k

我现在用dsp5416做一个静态压缩,现在要扩展的程序和数据空间都要256k
       我的程序空间是大于64k的,但是我发现好像5402只能在第0页里运行,不能自动转换到第一页,但程序在64k至128k时候它的地址线A16好像一直都是低,是不是要像访问高页的程序空间还有其他的东西要设置阿,
急用,在这里先谢谢了
我的配置:
SRAM的A0~~A17和DSP的A0~~A17直接相联,
SRAM的CS和DSP的PS相联,
SRAM的we和DSP的RW相联,
SRAM的OE和GND 相联,
请问,这样为什么不能访问64K以上的程序空间啊

网友:
我现在用dsp5416做一个静态压缩,现在要扩展的程序和数据空间都要256k
       我要的数据空间是要大于64k寻址的,那应该怎么来片选这个256k的ram 呀?
我的配置:
SRAM的A0~~A15和DSP的A0~~A15直接相联,
SRAM的CS和DSP的DS相联,
SRAM的we和DSP的RW相联,
SRAM的OE和GND 相联,
这样是不是只利用了ram的低64k, 那么要利用大于64k以上的应该怎么办呢?
可不可这样,在进行要读写在高64k的数据存储空间时,利用i/o空间的地址,向这个地址送个数据,然后这个数据线接在arm的高位地址线A16,A17,这样来对arm的高位地址线进行片选,可是这样的话对于dsp来说,dsp的数据地址不是重复了吗?
请教兄弟们,帮忙解决

网友:
我现在用dsp5416做一个静态压缩,现在要扩展的程序和数据空间都要256k
       我要的数据空间是要大于64k寻址的,那应该怎么来片选这个256k的ram 呀?

看不懂你的。
你的数据空间到底要多大?程序空间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