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重大问题,跪求解决!

楼主(2007-10-30):
重大问题,跪求解决!
我现在有一块TI公司2406的板,每次在烧写完一次FLASH之后,FLASH就坏掉了。报出的错误信息是如下:
Error: 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
Flash algorithm failed during clear operation
这是在Clean时报出的错误,确信是Flash烧掉了。
我检查了板上的电源,5V和3.3V都很稳定,就是每次换的DSP烧写一次就坏掉。
请问烧写十将FLASH烧坏的原因除了电压不稳,还和什么有关系呢?
是否有可能是我的电脑上的软件没有装好呢!
跪求啊,我是个才工作三个月的新员工,已经给公司烧了4块了,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哪位大侠能给小弟指点下迷津啊?
operation
during
failed

网友A:
还想请问一下DSP怎样进行解密,我自己把DSP给锁了!
我刚刚弄明白了,我的问题是出在写CMD文件时,.TEXT是从0040开始的,那一段有四个单元是加密了的存储器。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还想请问一下,我怎样可以将我已经加密的DSP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