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atch windows口观察变量STEP的变化

楼主:
我想在watch windows口观察变量STEP的变化,可是打开的watch windows口什么都没有 ,请问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你把要观察的变量添加到观察窗口里.

网友:
我单击右键,添加进去,比如变量STEP,直接键入STEP,可是我对STEP初始化赋值10,之后递减,可是在窗口观察看到:
STEP=774
这是为什么?

网友:
774应该是这个变量的地址。
如果程序是用汇编写的,你可以在观察窗口输入
*(int)STEP,应该就可以看到这个变量的值了。
如果是用C写的,因为我没用过C,所以不太清楚会怎么样。
不过你也可以试一试。

网友:
可以按我上面说的方法,不过要定义成全局变量才可以查看。

网友:
全局变量要用.globl伪指令说明一下。
比如说你定义了一个变量
      .bss     TEMP,1
再用.globl说明一下
     .globl    TEMP
那么TEMP就成为全局变量了。
不说明就是局部变量。
.equ不是定义常数的吗,也可以定义变量?

网友:
只要在最前边
.bss     TEMP,1
就行了吧,就可以在整个文件所有程序中使用了吧?
声明是为了在别的文件中用吧?

网友:
我曾经试过,声明以后才可以观察,否则不行。
至于那个全程变量的说法,我是沿用的另外一个人的说法,可能不太准确。

网友:
对于变量STEP
*STEP就能观察

网友:
那有可能我们用的仿真软件版本不一样,或者仿真器不同吧?
仿真软件我用的是CCS 2,仿真机是EEWORLD的。你的呢?
我添加变量以后,观察窗口就出现两部分。
一个是变量名,一个就是*变量名,不声明后面的值都不对。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再重新用.global定义一下吗?要是变量特别多的话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整体不用定义全局就观察吗?
不是还有一个watch locals窗口吗?那个是用来观察局部变量的吧?能不能用那个观察?怎么观察啊?

网友:
     我是用c编的,只要把变量添加到观察窗口就能看到了阿
还没出现过不能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