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急问版主和高手,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2007-11-01):
急问版主和高手,中断优先级问题
采用定时器1、3的周期中断,两个同时用,两个周期寄存器的设置是一样的,定时器1的周期中断和3的周期中断优先级一样,都是2级,怎么写中断向量表?中断优先级一样的两个中断怎么进行设置?要求1的周期中断高于3的周期中断,谢谢!
优先级
定时器
寄存器

网友A:
可以在软件中根据PVIR的值来确定中断源,然后用一个if结构来判断,使定时器1周期中断的中断处理高于定时器3的中断处理。
我没事过,不知道可不可行,上面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