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d文件中各种存贮器大小改怎么确定?

楼主:
请问:cmd中,.cinit,.const,.switch等一些伪指令的大小改怎么确定,进而,怎么确定相应的存贮器的大小?

网友:
我们在写cmd文件时,memery中各需要命名的存贮器,大小怎么确定?sectons中需要那些段名,他们的长度怎么定?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00h,    length=040h
    FLASH1:       origin=044h,  length=07000h
    FLASH2:       origin=7044h, length=0FBCh
  PAGE 1:
    B2:             origin=00060h,   length=00020h
    B0:             origin=00200h,   length=00100h
    B1:             origin=00300h,   length=00100h
    SARAM:          origin=00800h,   length=00800h
}
SECTIONS
{
       .text:  >   FLASH1      PAGE 0   /* initialized */
       .cinit:  >   FLASH1      PAGE 0   /* initialized */
       .const:  >   FLASH2      PAGE 0   /* initialized */
      .switch:  >   FLASH1      PAGE 0   /* initialized */
     .ext_bss:  >   B0         PAGE 1   /* uninitialized */
      .stack:  >   SARAM      PAGE 1   /* uninitialized */
     .sysmem:  >   B1         PAGE 1   /* uninitialized */
      .vectors:  >   VECS       PAGE 0   /* initialized */
                .bss:  >   SARAM      PAGE 1
  .disp_const:  >   B1              PAGE 1
}
就是问上面memery中flash1,f\'lash2,他们的大小,命名的规则,sections中,.text,.cinit,.const的等类似的需要定义哪些?他们该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
可以参照相应的DSP内部的程序,数据以及IO空间的地址分配进行修改

一般中断向量放在开始

要执行的程序放在FLASH中就可以

其它用不到的空间不设置也行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一段程序占多大的空间怎么计算?

网友:
看项目文件里的*.map文件,里面有的。
起始空间,占多大。都一清二楚的。希望大家能看明白。
有了它,你就好改地址空间分配了。

看下面的map例子
******************************************************************************
TMS320C1x/C2x/C2xx/C5x COFF Linker           Version 7.00
******************************************************************************
>> Linked Fri Feb 28 01:35:47 2003

OUTPUT FILE NAME:   <example_c.out>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  address: 000080f5

MEMORY CONFIGURATION

           name     origin    length      used    attributes    fill
         --------  --------  ---------  --------  ----------  --------
PAGE 0: VECS      00000000  000000040  00000040     RWIX
         FLASH     00000044  000007fbc  00000007     RWIX
         SARAMPRO  00008000  000000800  0000016c     RWIX
         EXTPROG   00008800  000008000  00000000     RWIX

PAGE 1: B2        00000060  000000020  00000000     RWIX
         B0        00000200  000000100  00000026     RWIX
         B1        00000300  000000100  00000000     RWIX
         SARAMDAT  00000800  000000800  00000400     RWIX
         EXTDATA   00008000  000008000  00000000     RWIX

SECTION ALLOCATION MAP

output                                  attributes/
section   page    origin      length       input sections
--------  ----  ----------  ----------   ----------------
.text      0    00008000    0000016c
                  00008000    000000f5     example_c.obj (.text)
                  000080f5    00000000     cvectors.obj (.text)
                  000080f5    00000027     rts2xx.lib : boot.obj (.text)
                  0000811c    00000050                : exit.obj (.text)

.const     1    000003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bss       1    00000200    00000026     UNINITIALIZED
                  00000200    00000022     rts2xx.lib : exit.obj (.bss)
                  00000222    00000000     cvectors.obj (.bss)
                  00000222    00000000     rts2xx.lib : boot.obj (.bss)
                  00000222    00000004     example_c.obj (.bss)

.stack     1    00000800    00000400     UNINITIALIZED
                  00000800    00000000     rts2xx.lib : boot.obj (.stack)

.sysmem    1    000002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vectors    0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00    00000040     cvectors.obj (vectors)

.data      1    000000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00000000    00000000     example_c.obj (.data)
                  00000000    00000000     rts2xx.lib : exit.obj (.data)
                  00000000    00000000                : boot.obj (.data)
                  00000000    00000000     cvectors.obj (.data)

.cinit     0    00000044    00000007
                  00000044    00000006     rts2xx.lib : exit.obj (.cinit)
                  0000004a    00000001     --HOLE-- [fill = 0000]

GLOBAL SYMBOLS

address  name                             address  name
-------- ----                             -------- ----
00000200 .bss                             00000000 .data
00000000 .data                            00000000 edata
00008000 .text                            00000044 cinit
00008169 C$$EXIT                          00000200 .bss
00000400 __STACK_SIZE                     00000201 __cleanup_ptr
00000201 __cleanup_ptr                    00000222 _p_ram
00008169 _abort                           00000223 _a
00000223 _a                               00000224 _b
0000814a _atexit                          00000225 _d_ram
00000224 _b                               00000226 end
000080f5 _c_int0                          00000400 __STACK_SIZE
00000225 _d_ram                           00008000 _main
0000802c _data_ram_check                  00008000 .text
0000811c _exit                            0000802c _data_ram_check
00008000 _main                            0000809d _prog_ram_check
00000222 _p_ram                           000080f5 _c_int0
0000809d _prog_ram_check                  0000811c _exit
00000044 cinit                            0000814a _atexit
00000000 edata                            00008169 _abort
00000226 end                              00008169 C$$EXIT
0000816c etext                            0000816c etext
ffffffff pinit                            ffffffff pinit

[22 symb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