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撲笟鎶€鏈腑蹇�

楼主:
TI鎶€鏈鍧�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寰帶鍒跺櫒MCU
DSP涓嶢RM澶勭悊鍣�
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
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ぇ璧�
鎰忔硶鍗婂浣�-浣庡姛鑰楀皠棰�
MEMS浼犳劅鍣�
ADI鍙傝€冪數璺�
DigiKey寰楁嵎鎶€鏈笓鍖�
ADI 路 涓栧仴宸ヤ笟鎶€鏈�
鐢靛瓙鎶€鏈氦娴�
杈圭紭AI
宓屽叆寮忕郴缁�
ARM鎶€鏈�
Linux涓庡畨鍗�
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
缂栫▼鍩虹
鍗曠墖鏈�
鍥戒骇MCU
鐟炶惃鐢靛瓙MCU
51鍗曠墖鏈�
鍥戒骇鑺墖浜ゆ祦
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
妯℃嫙鐢靛瓙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ADI鍙傝€冪數璺�
鐢垫簮鎶€鏈�
寮€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
LED涓撳尯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TI鏃犵嚎杩炴帴
浼犳劅鍣�
PCB璁捐
缁煎悎鎶€鏈氦娴�
娴嬭瘯/娴嬮噺
鍒嗙珛鍣ㄤ欢
鐢佃矾瑙傚療瀹�
涓嬭浇涓績涓撶増
澶у鍫備笓鐗�
娴嬭瘎涓績涓撶増
琛屼笟搴旂敤
姹借溅鐢靛瓙
鏈哄櫒浜哄紑鍙�
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
鑳芥簮鍩虹璁炬柦
鍖荤枟鐢靛瓙
娑堣垂鐢靛瓙
鍒涙剰涓庡疄璺�
鐢靛瓙绔炶禌
DIY/寮€婧愮‖浠朵笓鍖�
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LP3547璇勬祴涓撳尯
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
MicroPython寮€婧愮増鍧�
鍒涙柊瀹為獙瀹�
浠ユ媶浼氬弸
ON鍜孉vnet鐗╄仈缃戝垱鏂拌璁″ぇ璧�
娣榚娣�
鍒涙剰甯傞泦
浼戞伅涓€涓�
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
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
姹傝亴鎷涜仒
涓烘垜浠彁寤鸿&鍏憡
EEWorld棰佸涓撳尯
淇℃伅鍙戝竷
模拟与混合信号
MP/MC以及OVLY
kumelon
kumelon

网友A(2007-11-02):
MP/MC以及OVLY
MP/MC以及OVLY
请教各位大侠:
我自己作的DSP板子用view-- CPU registers时MP/MC=0,OVLY=0;
DSK开发板则显示MP/MC=1,OVLY=1;两者在LOAD PROGRAMME时
都出现Data verification failed...并且好像Edit--registers,改不了MP/MC
请教有甚么办法吗?
registers
failed
开发

网友B:
在什么地址出现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网友C:
我是在0x100的地址上出现的错误,有解决的办法吗?
/* 5402.cmd */
-e CodeStart /*程序入口,必须在程序中定义相应的标号*/
-m map.map /*生成存储器映射报告文件 */
MEMORY {
PAGE 0:
VECT: org=0080h len=0080h /*中断向量表*/
PARAM: org=100h len=0F00h /*代码区*/
PAGE 1:
DARAM: org=1000h len=1000h /*数据区*/
}
SECTIONS {
.text :> PARAM PAGE 0 /*代码段*/
.vectors :> VECT PAGE 0 /*中断向量表*/
STACK :> DARAM PAGE 1 /*堆栈*/
.bss :> DARAM PAGE 1 /*未命名段*/
.data :> DARAM PAGE 1 /*数据段*/
}
.mmregs ;预定义的寄存器
.def CodeStart ;定义程序入口标记
.text ;程序区
CodeStart: ;程序入口
SSBX XF ;XF置1
RPT #999 ;重复执行1000次空指令产生延时
NOP
RSBX XF ;XF清0
RPT #999 ;重复执行1000次空指令产生延时
NOP
B CodeStart ;跳转到程序开头循环执行
.end

网友D:
呵呵,你去看看用我的方法是不是可以解决,其实出现Data verification failed.......不一定就是CMD弄错了,也有可能是仿真器根本就改写不了CPU~~
你看看我发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E:
什么叫仿真器改写不了CPU 我用5402 也出现这个问题
我qq:79282857

网友F:
manasunl 你怎么解决的?可否联系下 实验中止拉:(

网友G:
就是硬件仿真中,通过CCS的观察 窗口发现芯片所有的寄存器和内存都为F或0,而且不能手动改写
这个是我使用才买的USB2.0的仿真器发现的问题~~ 后来我把电脑BIOS里面的USB2.0关掉,改用1.1的~~~ 就能够使用~~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H:
我的问题解决拉 我的是存储器设置问题 把ovly改为1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