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启动时不能进入CCS

楼主:
最近进入不了CCS,启动CCS时错误提示如下:
can not initialize target CPU:Error 0x80000200/-1070
fatal error during: OSC,
an unknown error prevented the emulator from accessing the processoring a timely fashion.

我按RESET键后仍然不能启动,错误提示如下:
can not initialize target CPU:Error 0x00000202/-1024
error during:memory,OCS,PTI_ERR_PREV_IROP_CMD Error occured at 0x01840000

而以前是可以进入CCS的,仿真器接DSK可以工作,JTAG接口可能没有问题.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先看看DSP的clockout有没有输出,再测量JTAG口的各个脚是否正常

网友:
再看JTAG接口的引脚是否正常,有没有和地短路的现象,如果都正常,是不是CCS软件设置的不对?

网友:
我测了JTAG口的信号,都正常。

网友:
那仿真器的电源有没有接?

网友:
接了。昨天工作还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晕!会不会是DSP有部分损坏?

网友:
有可能吧,不过连接仿真器也不要求DSP全部能正常工作,如果clockout有输出的话,DSP能正常工作的部分应该能满足连接仿真器的要求了啊,奇怪了

网友:
在硬件上对EMIF接口的HOLD管脚连接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换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
我的仿真器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的,不知不觉就自己好了,有时候又重现了,忽视一次就自己好了。太奇怪了!

网友:
你的FLASH里有没有写程序进去,有时候DSP运行FLASH里的程序,仿真器就会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