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程序编译不通过!

楼主(2007-09-29):
程序编译不通过!
我的机器是新装的CCS,2407所有的程序编译都不通过,均出现“can\'t create output file”错误是怎么会事啊!程序应该不会有什么错误,在其他机器上完全好用!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忙!!!并且能够把.out文件写入DSP中顺利执行!!!急急急!!!!
机器
能够
Create
程序
file

网友A:
你的CCS的问题装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B(2007-11-23):
那你就应该找找原因为什么:can\'t create output file
因为不能创建输出文件,所以先看看输出文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