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中断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个时钟周期中断,发现进不了中断程序,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试着给你回答这个问题吧。
    一个时钟周期中断要想能够被调用,首先必须做好以下这些的设置:
INTM标志位要清零来使能总中断、IMR中断屏蔽积存器的对应位要置位(你是时钟周期中断对应的应该是中断级INT2)、IFR中断标志寄存器要清零、对应的事件管理器的EVAIFRA/B与EVAIMRA/B要设置好(选择A或则看你选择哪个定时器)、中断向量表建立的是否正确、中断结束前是否重新使能中断(INTM是否清零)。其它应该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吧。
    我学了半年的2407结果因为它是贴片式的,公司希望用可插拔的,因为不可能为了焊接芯片专门买机器,所以想找替代的芯片,不知道哪个前辈可以指点指点,3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