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SDRAM

楼主(2007-09-07):
SDRAM
EMIF工作在133MHZ可以接166MHZ的SDRAM吗?
工作

网友A:
怎么设置?
请问怎么设置?
我做了一块DM642的板,EMIF为133M, SDRAM 为两片166M的内存(1M*4Bank*32Bit). 在内存测试时,总是会出现地址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烦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B:
sdram在dsp上肯定有对应的部分,可以称之为sdram控制器,上面就是一些
寄存器配置,你就照着修改好了,一般就是些bank数,频率之类的
要找的话就直接搜索寄存器的地址肯定能找到了

网友C:
寄存器设置,当然在你的代码里面

网友D(2007-11-07):
166M的SDRAM在133M上是可以跑的,不用在软件上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