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中的开方运算

楼主:
运用牛顿迭代法开方,我用过,很浪费时间的,不知道那位有更好的方法!
我想是不是也可以搞一个查表的方法呢!

网友:
;***********************************************************************;                                *;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contain source code for fixed point SQRT  *;
;*                function implemented using Tylor series              *;
;*                                                                     *;
;***********************************************************************;
;* Tylor Series Approximation of SQRT:                                 *;
;* Algorithm     :                                                     *;
;* The following equation approximates the sqrt(x), where 0.5<= x <=1.0*;
;*  0.5*sqrt(x)= 0.7274475*x-0.672455*x^2+0.553406*x^3-0.2682495*x^4   *;
;*              +0.0560605*x^5+0.1037903                               *;
;*                                                                     *;
;* To determine the sqrt of an input value outside the range [0.5, 1.0]*;
;*  the input should be scaled to a number within the range.           *;
;***********************************************************************;

        .global  _Int16Sqrt

a0      .set    06a48h          ; 0.1037903  scaled by 2^18
a1      .set    05d1dh          ; 0.7274475 scaled by 2^15
a2      .set    0a9edh          ; -0.672455 scaled by 2^15
a3      .set    046d6h          ; 0.553406 scaled by 2^15
a4      .set    0bb54h          ; -0.2682495 scaled by 2^16
a5      .set    00e5ah          ; 0.0560605 scaled by 2^16

SQRT2  .set    05a82h           ;(1/sqrt(2)) in Q15 format
                                ; Also sqrt(2) in Q14 format
     .text
_Int16Sqrt
                                           ; ACC=X in Q16 format  to AH
            SETC    SXM             ; Set the sign ext. mode
            MPY     P,T,#0          ; P=0
            LSR64   ACC,#1        ; X=X/2

            CSB     ACC             ; Count sign bits, T=E
            LSL64   ACC,T         ; ACC=x=X/(2^(E-15) in  Q31 format

            TBIT    @T,#0           ; TC=odd/even shift indicator
            MOV     AR4,T           ; AH=n
            MOVL    XT,ACC          ; T=x in Q31
            MOV     AH,AR4          ; AH=n
            LSR     AH,#1           ; AH=n/2
            MOV     AR4,AH          ; AR4=n/2

            MPY     ACC,T,#a5       ; ACC=x*a5 in Q31
            ADD     ACC,#a4<<15     ; ACC=a4+x*a5 in Q31

            QMPYL   ACC,XT,@ACC     ; ACC=x*(a4+x*a5) in Q30
            ADD     ACC, #a3<<15    ; ACC=a3+x*(a4+x*a5) in Q30

            QMPYL   ACC,XT,@ACC     ; ACC=x*(a3+(a4+x*a5)) in Q29
            ADD     ACC, #a2<<14    ; ACC=a2+x*(a3+(a4+x*a5)) in Q29

            QMPYL   ACC,XT,@ACC     ; ACC=x*(a2+x*(a3+(a4+x*a5))) in Q28
            ADD     ACC, #a1<<13    ; ACC=a1+x*(a2+x*(a3+(a4+x*a5))) in Q28

            QMPYL   ACC,XT,@ACC     ; ACC=x*(a1+x*(a2+x*(a3+(a4+x*a5)))) in Q27
            ADD     ACC, #a0<<9     ; ACC=a0+x*(a1+x*(a2+x*(a3+(a4+x*a5)))) in Q27
                                    ; ACC=0.5sqrt(s*x) in Q27
                                    ; ACC=sqrt(s*x) in Q26

;*********** De-normalise the result ****************************

            MOVH    T,ACC<<5        ; ACC=sqrt(s*x) in Q15
            MPY     P,T,#SQRT2      ; P=sqrt(s*x)*(1/sqrt(2)) in Q30 format

            LSL     ACC,#4          ; ACC=sqrt(s*x) in Q30
            MOVL    P,ACC,NTC       ; P=sqrt(s*x) in Q30, if n is odd
            MOVL    ACC,P

            MOV     T,AR4
            LSRL    ACC,T           ; ACC=sqrt(x) in Q30
            MOVH    AL,ACC<<2       ; AL=sqrt(x)  in Q16
            LRETR
    ;==================
           .end

网友:
这个程序就是可以直接用C语言来调用的,很方便

网友:
建议楼上在baidu上去搜索一下,关于牛顿迭代的资料那上面比谁都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