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2烧写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2402烧写时遇到的问题
这点我也觉得很奇怪
在我第一次烧写时,我在CCSSETUP中选用的是2407的CPU,结果没有问题,可以烧进去
但第二次要烧写时,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来我也在SETUP中设置为2402的CPU,还是进去不?
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像有人推荐我用3.1的原因也就是说关于设置那块3.1的比2.2的要好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由于仿真器芯片某些管脚落焊引起的你可以试试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问题有了答案
新焊了一块板子,结果新焊的板子烧写很正常
所以,像上面那个板子应该是个偶然事件
估计要不就是2402芯片就点有问题,或焊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