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数据存储的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2812是一个32位的处理器,是不是意味着再想起内部saram存取数据时都是一次存取32位吗?如果是的话,我现在用的AD是16位的,那存进ram时是不是2812的高16位清0啊,还是分两个字节存取阿?还有就是2812的数据线只有16根,这就意味着2812访问外部数据时一次只能存取16位,是不是说2812的内部数据是16位一个字节还是32位阿,我很困惑阿,望老师们指点。

网友:
楼上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啊?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跟你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请问  XINTF指的是什么呢?
还有 对于2812DSP,16位的数据线但ACC是32位的 这有什么用呢?
处理器的位数 是看ACC的位数还是 看数据线的宽度呢?

网友:
我现在要对AD采样的数据进行频谱分析,但是数据是16位的,而用fft.lib里的函数输入必须是Q31格式的,也就是说进行运算的数必须是32位的,那我是不是需要转化阿?

网友: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用C语言来编写fft变换时,只要存储是按long类型存的就直接存为32位的了,不需要进行任何变换就能够直接调用fft.lib的函数进行fft变换了,是不是这样啊?万分感谢。

网友:
需要转换,C里有相关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