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问一下关于在C语言中定义地址确定的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7-12-04):
请问一下关于在C语言中定义地址确定的变量的问题!
我现在在写一个和电机控制有点相关的程序,本人是用C语言写的主体,但在写到PI运算一段时,发现C语言的语句虽然很简洁,但是生成的代码确很长!而系统需要运行这段程序的时间非常短,所以我想用混合编译来解决这个问题!
本人对DSP以及软件都入门不久,希望能将C语言中的一些变量带到汇编中去,但不知道怎样确定变量地址,以在汇编中直接使用!
渴望得到高手的指教!
电机
渴望
C语言
程序

网友A:
混合编程时要注意汇编变量尽量放到同一页中

网友B:
没必要非要知道地址,如果是全局变量,直接在汇编中定义为 extern 类型,直接使用(或调用)即可,只要注意c的变量/函数名到了汇编中会加个前缀 _ , 如 test(C) ==> _test( 汇编)

网友C:
呵呵 补充一句,在汇编里用C变量时,除了要加下划线 ‘_’外,还要用REF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