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T1PER赋值的问题

楼主(2007-12-08):
*T1PER赋值的问题
我用的是2406,用C编程序。
电机变频调速时,需要改变定时器的周期,也就是
载波周期。可是我把计算得到的周期值赋给*T1PER
时,T1PER的值老是0。我发现直接赋值没问题,比如
*T1PER=925;
如果定义一个变量,比如unsigned int period=800;
然后*T1PER=period的时候,*T1PER的值是0。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做,才能通过
中间变量改变*T1PER的值呢?
谢谢!
period
定时器

网友A:
period是一个变量。我把计算的值存到里面,
然后再把period的值赋给*T1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