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7A开发板 AD转化问题

楼主(2007-12-06):
请教2407A开发板 AD转化问题
用开发板子测量正弦信号交流信号,用AD转换。
VREFLO 、 GND 这两个引脚 怎么处理?怎么连接?
一个是模拟地,一个是数字地
我用的是信号发生器 发出一个正弦波信号,信号发生器连接到板子上面的线只有两根:一个信号线,一
个接地线,这样的话,那个模拟地VREFLO怎么处理阿????
信号线
开发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当然要连在一起了

网友B:
我在做这个AD 转换的时候,是把这两个管脚用一根导线连起来的,就是J2 的26、27 和J3 的26、27用导线连接

网友C:
???
模拟地和数字地 可以直接连接起来?
怎么想感觉都不太对阿 !!!
我测一路的AD转换,正弦波,不连 VREFLO的时候,*RESULT0里面没有结果;
将VREFLO和GND连接了后,*RESULT里面有结果了,但是其他的结果寄存器里面也跟着
有结果,估计不对吧???
他们两者直接连接起来到底行不行啊??? 应该怎么处理VREFLO阿???
谁知道阿 赶紧告诉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