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检测两个频率相同的波形的相位差?

楼主:
两个频率相同的波形,如何用cap检测相位差啊?

网友:
难道没人知道?

网友:
引用:
写道:
两个频率相同的波形,如何用cap检测相位差啊?
你所说的是正弦波么,如果是的话,请参考如下公式:
2 * sin(x) * sin(x+a) = cos(-a) - cos(2x + a)
取足够多项的取平均的话,cos(2x + a)就为0了,这时平均值就是cos(a)了。

网友:
好象用相互关滤波可以做,但我也不清楚,有做过,讨论一下。

网友:
应该是地与PWM1吧。

网友:
接地和pwm1,这个我以前做过

网友:
不管高有效还是低有效,应该都是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