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我买的开发板子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搞AD转换,交流正弦波。

但是出了一个问题:  只将波形发生器的地连接上,不用连接信号线,就可以转换了。

而且,我仅连接了一个通道,但是所有的16个通道都有值,而且是不断变化的。

实在搞不明白了。。。。。。。。。。。。。。。。。。。。。

我把信号线去掉,只连接地,还是这种情况。好像通道根本就没有被转换阿。。。。。

我怀疑我的板子有问题!!!

哪位大虾知道,赶紧告诉小弟阿。。。。。。。。。。。。困惑了好久了。是不是我买的开发班子的问题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
先不管那么多直接用信号发生器接直流电压,看看转换的对不对
引用:
cauxiaoshe 写道:
我现在在搞AD转换,交流正弦波。

但是出了一个问题:  只将波形发生器的地连接上,不用连接信号线,就可以转换了。

而且,我仅连接了一个通道,但是所有的16个通道都有值,而且是不断变化的。

实在搞不明白了。。。。。。。。。。。。。。。。。。。。。

我把信号线去掉,只连接地,还是这种情况。好像通道根本就没有被转换阿。。。。。

我怀疑我的板子有问题!!!

哪位大虾知道,赶紧告诉小弟阿。。。。。。。。。。。。困惑了好久了。是不是我买的开发班子的问题啊????????????????

网友:
...

我的板子是2407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