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2812 电源短路问题

楼主(2007-12-03):
请教 2812 电源短路问题
我自己做的2812板子,在使用的过程中,2812经常烧坏造成 3.3V和1.8V对地短路,因此烧了几块2812了,电源模块TPS767D318,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B:
我经常碰到的问题是2812德ADC模块的供电3.3VA和GND短接。

网友C:
ADC的输入要控制电压,否则容易造成新片损坏

网友D:
还没解决
已经烧了5块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挂了,心疼啊。找不到原因,我没有用到ADC,请版主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E:
不是板子画的不好,就是板子做的不好。拿块新的板子看看VCC和GND之间是否短接?